开关柜跳闸回路电源是直流电好还是交流电好

楼主(2011-07-12):
开关柜的合分闸和跳闸回路,有的用110V或220V直流,有的用220V交流。用直流还是用交流有好坏之分吗?哪种更好?这方面有些什么规定?

网友A:
真空断路器的合分闸是依靠分合闸电磁铁完成的,交直流都可以。过去直流操作的多,因为一般直流都是蓄电池供电的,即使交流电源没有了,蓄电池也能保证供电,这样紧急状况下就能够分闸了。但现在有些单位不愿意投资直流屏,所以,就采用交流分合闸了,这样虽然省钱,但当交流电断电后,就没有操作电源了。不过现在也有简单的办法保证断电后能够跳闸。

网友B:
重要场合,重大设备,毫无例外地使用蓄电池浮充供电的直流电源控制和保护(包含跳闸).

网友C:
这个主要是要在成本和安全性上找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