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搞个600元500w的板式交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7-12):
参数全部软件设置,有没有感兴趣的?

网友:
500W,电流不到5A,硬件成本600应该够了,但也有点悬。芯片用TI的?TI的有点贵。 关键是市场! 软件开发也要考虑投入的。

网友A:
220Vac的1KW伺服,6年前的硬件成本也只有600块。

网友:
DSP,CPLD,IPM:至少要200吧。还有开关电源、端子接插件、高速光耦、两块PCB板、散热片、外壳、按键及显示LCD、整流及电源模块、直流电容等,600块还真有点悬! 但是选什么器件,价格差别也很大,驱动器支持什么功能,成本也差别很大!

网友:
600多的成本,这个得按照安川骏马的思路来做!

楼主:
关键是市场!是的,关键在这儿。

楼主:
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名声搞坏了,就算600元性能超过日本的,估计也少有人信。

网友B:
500W的标准型伺服器,如果是新方案,可以做到400以内吧,不降低产品品质;28系列的方案肯定不行,一个芯片就100多哪,都被他赚走了。

变频器的料本价才多少钱,大家心里清楚的,觉得伺服器会比变频物料多很多吗?

做来做去,都被芯片厂拿走了:)

网友:
400以内,控制芯片得用ST、microchip等公司的。其实芯片就是个实现算法和控制的东西,只要功能资源满足就够了,只要稳定,没有高低之说。号称32位DSP的,一样比欧美16位处理器性能差很多。

网友C:
主要的成本还是在于功率模块,这个价格高。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500W,电流不到5A,硬件成本600应该够了,但也有点悬。芯片用TI的?TI的有点贵。关键是市场!软件开发也要考虑投入的。

本想设这个为最佳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