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2):
      我现在用FX1N与三FX1N-485-BD板跟仪表进行485通讯,我一个问题很奇怪,当我程序写到四百多步的时候通讯的时候正常没有问题,读取出来的数值正常,没有滞后。后面我要修改程序,有增加了一百多步,读取仪表的值就出现滞后现象了,滞后的时间有三秒以上,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会不会程序里面的寄存器重复了?

网友B:
查看你的单个 读写 周期 , 一般PLC 能处理的 是 20MS以上 一次 , 小于20 MS ,当 程序增大时,扫描周期会变长, 会影响你的通讯处理,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 用 PLC 系统自带的 定时中断功能, 计时准确;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程序里面写得有逻辑错误。

楼主:
这里怎么把程序以附件的形式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D:
你可以把程序部分直接贴图上来啊

做无协议通讯时,建议用通讯收发标志位来控制通讯流程,以确保收发秩序协调。

网友E:
有可能时序有问题,逻辑没有处理好

网友F:
485通迅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做,买个显控的3.5寸屏才几百元

站点,参数,地址设一设,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方法做

做出来效果绝对OK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2011-09-07):
这个问题我后面换了一个仪表和传感器,问题就解决了,之前用北京正开的,现在用的是天沐的传感器加仪表,

估计是正开的传感器跟仪表本身就存在这种缺陷,以后再也不用他了,这次加之前那一次,被搞得累得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