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引起漏电跳闸吗?

楼主(2011-07-12):
机柜上电的时候引起上级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把机柜理的隔离变压器脱离开之后,能顺利合闸。

想请教一下,隔离变压器会引起上级的漏电保护开关跳闸吗?

网友A:
可能是隔离变压器初级漏电。

网友B:
次级漏电不会跳,可能是隔离变压器初级漏电

网友C:
应该是初级或者线路有漏电

网友D:
怕变压器中间线接地了,所以漏电的

网友E(2011-11-05):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可能是相们差的问题,我也使用隔离变压器多年,多种功率,都有“上电的时候引起上级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的现象,但不是第次都跳闸,多试几次还是有不跳闸的时候。绝不是初级漏电!

网友E: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可能是相位差的问题,我也使用隔离变压器多年、多种功率。都有“上电的时候引起上级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的现象,但不是每次都跳闸,多试几次还是有不跳闸的时候。绝不是初级漏电!如哪位有解决的办法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