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这样的曲线组态王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

楼主(2011-07-12):
曲线要求是这样的,主要测量50mm距离值内减震器的拉压力值的变化,减震器从距离0mm开始先拉出来,力值曲线开始从0向下画,当拉到50mm时,停止拉,开始压回去,距离开始从50mm减小,直至压到0mm,力值为0。
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组态王能画出吗,曲线的走向是逆时针画圆差不多。
用组态王做这样的画面的话,用什么来画呢?可以实现吗?

网友A:
xy曲线或超级xy曲线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只要提供两个变量的变化值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XY曲线,怎么设置这2个轴的变量呢? 右击属性没有关联变量的地方,比如X轴是v0变量,Y轴是v4变量,怎么和曲线图关联上呢? 超级XY曲线在哪里找到?和XY曲线什么区别呢?

楼主:
我右击属性,没看到X轴和Y轴,对应的变量。 X轴和Y轴的变量在哪里设定呢?比如X轴的数据存在V0里,Y轴的数据存在v6里,怎样关联到XY曲线图上?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看这里,不会再问
http://wenku.baidu.com/view/c280245f804d2b160b4ec0a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