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中如何让蜂鸣器在我需要的时候才响

楼主(2011-07-12):
TPC7062K中如何让蜂鸣器在我需要的时候才响,而不是点到响到哪?急!

楼主:
昆仑通态官网上下载的“驱动测试样例_TPC系统控制”设了蜂鸣器开关后只有重新启动后才能有效,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需要重新启动就能控制蜂鸣器开关?

网友A:
可以使用TPC系统控制中的指定长度鸣叫这个通道,通过鸣叫的长度不同实现。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B:
我公司专业 做 直线位移传感 磁致伸缩传感器 还有角度传感器 德国NOVOtechnik 专业做传感器 60年的历史 产品都是原装德国进口 还有压力传感 0-600BAR 有需要请联系 0769-85987399转805 张先生

楼主:
呵呵,通过改变蜂鸣器的鸣叫长度这样是可以,我试过了。但是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按下按键蜂鸣器响一下,下次按这个按键时蜂鸣器还得响。如果长度要写成不一样,脚本程序中应该如何写才会听的不明显的区别呢?

网友C(2011-10-30):
1,请教可以在哪自定义这个蜂鸣长度

2,这个蜂鸣器的声音可以通过自己用控制什么时候响吗?如我有个定时到了在哪驱动它响?

网友D(2013-03-21):
chisy,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呵呵,通过改变蜂鸣器的鸣叫长度这样是可以,我试过了。但是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按下按键蜂鸣器响一下,下次按这个按键时蜂鸣器还得响。如果长度要写成不一样,脚本程序中应该如何写才会听的不明显的区别呢?”这个问题。

网友E(2018-01-24):
beep函数具体怎么应用

网友F(2018-08-05):
楼主的意思就是在组态的地方按着才响蜂鸣器,无组态空白的地方按着不响,

我自己试了一下  TPC7062Ti的屏 两种方法:

方法一,外接插上鼠标,不用手去点触摸屏 鼠标操作 就能到达你想的效果。

方法二,开机时进入触摸屏系统参数里设置  关掉蜂鸣器 静音,在组态按钮的基本属性里勾选蜂鸣器就可以了。

方法一有点不现实,方法二的弊端就是在输入框操作的时候也不响了。第一次玩MCGS,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