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组态软件中浮点数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我触摸屏用的MCGS组态,配合下位机施奈德Micro系列PLC,32点开关量输入,8点开关量输出,我用16点开关量输入的编码器给PLC赋值,得到0到8191的整型数值,然后触摸屏用“标签——浮点数输出”显示此数值的时候变化如下:0——255,正常输出;256——512,每两个数值输出一个(如256、258、260……510、512);512——1024,每四个数值输出一个(如512、516……1020、1024);1024——2048,每八个数值输出一个;2048——4096,每十六个数值输出一个;4096——8191,每三十二个数值输出一个;小弟刚刚入行,对于软件的运用还不是很熟练,求大神帮助~~~ 补充下:小弟用网页监控PLC运行状况,发现PLC中变量的值变化都正常,只是到MCGS上显示时出现数值跳动问题~~

网友A:
说什么啊,不明白!!!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公司的技术支持热线,400-610-7062。

网友C:
在MCGS中,可以添加输入框或者是标签构件显示,再有就是在数值的区域内,数值的变化,这个是在PLC中做的吗,如果是在PLC中做好的,MCGS是连接到其变量,并实时显示其数据的。

楼主:
问题是~~我用电脑监测PLC中的变量数值输出连续,但通过触摸屏输出就会出现跳数的现象了,也就是PLC变量变化的时候,触摸屏有时不变~~必须到达一定数字它才变化~~

网友C:
那你要确定是首先是否正常通讯,再来是建一个简单的工程看是否可以显示数据的实时变化,确定PLC程序正确和通讯正常

网友D:
选择浮点输出  位数自己选就OK 了啊

网友E(2011-10-09):
您好,您先检查一下是否通讯正常,有没有出现跳变,您添加的地址最好都是连续添加的,并且适当延长一下通讯等待时间,或者您可以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就添加一两个变量与PLC进行通讯,再检测一下显示数据的实时变化,最后确定您的PLC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F(2019-09-17):
您先检查一下是否通讯正常,有没有出现跳变,您添加的地址最好都是连续添加的,并且适当延长一下通讯等待时间,或者您可以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就添加一两个变量与PLC进行通讯,再检测一下显示数据的实时变化,最后确定您的PLC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G(2019-10-21):
那怎么把浮点数转化为整数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