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PLC用主站协议怎么读不出仪表的数据?

楼主(2011-07-12):
各位大侠,小弟用s7200与富士PXR9温控仪通讯,现在的问题是只能给温控仪写数据,读数据时,MODBUS msg 数据指针所指向的数据区并无数据,用状态表监控也无数据,之后我修改了modbus ctrl 的响应时间为2000ms 还是不行,一直都没数据。

1.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2.是不是PLC扫描一周期后把数据刷没了?

跪求~~~本人刚进新公司,没接触过西门子系列,也没做过通讯,请教大师能详细指点一下,望大师们不吝赐教。大师们愿意的话可留下qq号。。。。。

网友A:
首先你必须确定你的温控仪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否则无戏.这里强调的是标准的.

如果它提供协议,可以用200的自由口做,它比较灵活,适应性强些.

网友A:
可以下载1个叫做modscan32的小测试软件,用它与你的温控仪通讯,如果能通讯上,那么你的温控仪应该就是使用标准的MODBUS协议.这样使用200的库就是很简单顺利的事了.

如果温控仪提供协议,也许有些例子(温控仪数据量少,完全可以做有针对性的例子),就按例子来写200的自由口程序.

楼主:
我现在能写进数据,但是读不出数据来

网友A:
那就可能程序不完善,或地址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那就可能程序不完善,或地址没对上.

我用的是MODbus 协议库指令~!!

仪表的modbus地址,它说明书上所有的几乎都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