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脉冲频率怎样计算?

楼主(2011-07-12):
     假如脉冲频率为1000是不是每一秒钟PLC发1000个脉冲还是每分钟发送1000个脉冲。到底怎样计算?

网友A:
一秒钟1000个脉冲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伺服设定1000个脉冲转一圈,而我的脉冲频率是1000HZ也就是说这台伺服每秒钟转一圈咯?

网友B:
刚好是的。但有加减速时间。

网友C:
理論上是的.實際有誤差

网友D:
PLC发脉冲都是以秒算,一秒发多少脉冲.资料上都有的

网友E:
频率的计量单位是Hz,明白了Hz的定义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之前是这么想的,但时间长了又有疑惑了,做的东西太多了,有时都会怀疑自己了。

网友F(2011-10-24):
伺服电机怎样才能从频率上算出转速?

网友G:
齿轮比例×脉冲频率/262144应该就是每秒的圈速了吧

网友H:
对:chenhuiyang1022 关于

齿轮比例×脉冲频率/262144应该就是每秒的圈速了吧

内容的回复:

请问262144是怎么得来的啊?

网友G:
262144不就是编码器的细分么

网友G:
古老一点的伺服貌似是13107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