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找照明电路故障

楼主(2011-07-12):
一个空开控制了10盏日光灯的通断,如果其中有一处短路或者是碰壳,空开打不上去,怎么样去检查?那么都有哪些检查方法呢?最快速最简单的方法是哪种呢?我是新手,还望大师们赐教。

网友A:
灯全关掉,看空开能不能推上,不能就是开关前的线有问题,慢慢查,没好方法。

能推上的话,就一个一个的开灯,开某一个的时候,跳闸了,就说明这个灯的线有问题。这个线好扯的。

楼主:
我说的是一个空开控制的十个灯,这十个灯没有另外接开关,它的通断就由这个空开控制,

网友B:
先把后五盏灯甩掉,试试空开能不能推上

如果能推上,后面的灯就一盏一盏的接直到空开推不上为止,故障点就找到了

如果推不上,前面的灯一盏一盏的甩直到空开能推上为止,故障点就在甩掉后能推上的那盏灯

要么用万用表一盏一盏的查

网友C:
用万用表最方便

网友D:
还是3楼得最实用,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后五盏灯甩掉,试试空开能不能推上

如果能推上,后面的灯就一盏一盏的接直到空开推不上为止,故障点就找到了

如果推不上,前面的灯一盏一盏的甩直到空开能推上为止,故障点就在甩掉后能推上的那盏灯

要么用万用表一盏一盏的查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看来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快的办法。也谢谢各位大师的关注,谢谢!!!

网友E:
只能分开一组一组的判断,先查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