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焊电路板上的电容

楼主(2011-07-13):
请问各位,变频器控制板一面是各种元件,另一面是焊在板子上的IGBT模块,问题是如想拆焊焊点在IGBT与板子之间的元件该如何操作,把IGBT焊下来就麻烦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好像有个专用工具的,不知道叫什么,在电工房里曾经看到过。

网友B:
把这个件弄破,只剩下焊脚焊下即可,直插的改为贴片焊法不就行了。

网友C:
右手电烙铁

左手吸锡器

固定住板子,用电烙铁将焊锡融化,马上用吸锡器将融化的焊锡吸走,这样一个脚一个脚滴处理。

几个条件:

1、焊的速度要快,免得把元器件烫坏,

2、吸的速度要快,免得焊锡流到其他地方去,最好在焊锡融化的一瞬间就吸走。

网友C:
以上方法对技术要求较高。

当然也可以选择破坏性的取件方法,就是将板子剪掉,只留下自己需要的元器件即可

或者将板子放到炉子上烤,把焊锡烧化后元器件自动掉到火堆里,就剩下板子了。

网友D:
在另一个网站回答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