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安川F7系列18.5kw上电继电器时常不吸!

楼主(2011-07-13):
安川F7系列变频器18.5kw上电继电器时常不吸!之后就报UU ,多上几次电就正常。过会上电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主板确定是好的,不知道电源驱动哪里有问题,望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那里的,发给我帮你弄

网友B:
这台变频器多长时间了?平时怎么使用的?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或者是变频器控制电源有问题……

楼主将问题描述详细些,好帮您分析

楼主:
机器是用化工厂的,时间不长。控制板已换新的。。电源板电容已换过了,它就是时好时坏,不稳定。

网友C:
可能是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坏了,换个触电就ok.

楼主:
问题是电源24V没有呀

网友D:
这么蹊跷,关注学习中!

楼主:
大家多出出主意哦。。

网友E:
排线换一下,化工厂腐蚀很大的

网友F:
这个很好修啊。顺着继电器查。

网友G(2011-10-26):
同意楼上的,用表一直测量继电器,看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H: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I:
小风扇短路了(24v的6*6)

网友J(2023-06-05):
我们也有一台安川7系的伺服!放一天第一次上使能后电继电器不吸合!报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