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的变频器改三相380V的变频器是否可以?

楼主(2011-07-13):
三相220V的变频器改三相380V的变频器是否可以?

1、更换IGBT?

2、更换电容?

3、更换直流电源块?

4、重新设定变频器参数?

还有其他的需要更换吗?

网友A:
这样改下来决对比买一台花费多。

单是电容就麻烦,单相直接用400V的,三相是400V串联的,咋放得下去。

IGBT倒不说,1200V的模块有可能采用同一个安装尺寸。

直流电源咋换,改变压器!?

网友B:
这样改工程量太大了,你还不如输入输出都加变压器来实现

楼主:
楼上各位大师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不要说重新买台新的啊! 变频器的功率在7.5KW 以上。

网友C:
如果有三相220V输入电源。把电机解法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1   加变压器不合算,两台7.5kW的干变就得3千5左右。7.5kW变频器就这个价了!

2   电机改接法没法改,7.5kW已经是 “角”接了,咋改!

3   改电机绕组为220V,重新修电机,7.5kW也就不到400块钱,再买台输入变压器,还有要核算变频器到电机电缆线直径能不能承受,如果没问题,这样改出来不到2500块!比方案1便宜,但电机不通用。

4   7.5kW220V变频器想必是进口的吧,把它卖了,还能买个新的国产的!

5  改变频器,换电容,换模块,改电源,改检测。。。。这些费用 ,保证买2变频器!

优选方案  4  ,再是 3 ,再是1 ,最后是5 !

楼主:
不错,楼上说的极是。变频器是安川的G6一直闲置没得用,才这样想改来。也知道改的费用不如买台了,

网友D:
没有必要吧

网友E:
最关键是功率驱动电路你根本没法更换,220v的驱动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