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汇川MODBUS-RTU通讯求教

楼主(2011-07-13):
LD M8002         MOV   H20 D8126                           D8126决定什么

LD M8002         MOV  H81      D8120

LD M8000          MOV  H106    D20                             H106表示什么,怎么样得来

                              MOV  H5       D21                                H5表示什么

                                 MOV    H1   D2                                         H1 表示什么

                              RS   D20   D21   D22  D6O0

望高手赐教,谢谢  276755460@qq.com写邮件

网友A:
LD M8002 MOV H20 D8126                          选择 MODBUS-RTU协议

LD M8002 MOV H81 D8120                          设定通讯波特率

LD M8000 MOV H106 D20                               设定从机地址

MOV H5 D21                                                       寄存器起始地址

MOV H1 D2                                                        读数长度为一笔

RS D20 D21 D22 D6O0                                  RS指令通讯用

网友B:
以上程序不能实现通讯,结构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