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驱动的速度怎样满足需要

楼主(2011-07-13):
.我们那有台镗床是普通床子,控制就是PLC和模拟给定。前段时间Z轴直流电机坏了,(据说是法国的直流永磁电机)不好修理。就改变频驱动。领导就买了套国产的,电机1.5千瓦,1400R/M,5-100HZ,减速器都用的是43:1的。最后试车,慢速不够慢。快速快不起。想问一下。变频电机低速能达到多少转。怎样的配置能够达到电机每分转20转以下。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各位同仁帮忙看看哈,谢谢了

网友A:
普通变频器的调速范围明显没有直流调速的范围宽,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好像调速范围更宽。

你需要的具体的调速范围是多少,差多少

楼主:
谢谢回复,希望多交流

网友B:
“慢速不够慢。快速快不起”,重新设置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小一些,加、减速快一些!

网友C:
1.5kW ,用伺服嘛!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用伺服1.5KW一套需要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