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和 trident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3):
先用DDE server,结果intouch的报警时间为1970年的,不知道怎么调整。

后改用 DASMBTCP,用suitlink,报警时间没问题,但是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插拔一下网线以后,通讯要很长时间才能自己回复正常。。请教各位大侠,是否碰到过类似问题?

intouch10.1

实在没啥积分,见谅。

网友A:
一般遇到问题,请先到SMC中查看Log,在里面会有详尽的记录,对于解决问题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