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置三菱FX2N PLC站号?

楼主(2011-07-14):
各位高手,我要将力控组态和三菱FX2N plc连接,需要设置PLC为2号站,请问应如何设置?是象西门子或欧姆龙直接在菜单里设置还是要写程序连接?另一问题是力控组态软件即电脑的站号又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在GX Developer中的PLC参数设置中设定,也可以在编程中写入D8120中。

网友B(2017-09-17):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在GX Developer中的PLC参数设置中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