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屏蔽单端接地好还是双端接地好?

楼主(2011-07-14):
电缆屏蔽单端接地好还是双端接地好,或者什么时候单端接地好,什么时候更适合双端接地,有明确的说法吗?

网友:
我自己查了一下,比较能接受下面的说法。

对信号线,单端屏蔽接地只能衰减低频干扰。在下列情况建议单端接地:
1、不允许安装等电位导体
2、传送模拟信号时
3、使用静态屏蔽时
双端屏蔽接地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但是如果两个接地点之间电位差可能造成等电位电流流过两端连接的屏蔽层。这时就应该在两个接地点之间另外安装一个等电位导体。

变频器的动力电缆要双端接地。

网友A:
我一直是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B:
1、如果电缆的两端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要求两端接地;

2、如果电缆的两端是同一个系统,要求单端接地;

网友C:
如果周围没有电磁干扰,或者线缆走向中有多项屏蔽措施,其电缆的屏蔽层也可以悬空不接地。

网友D:
1、如果电缆的两端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要求两端接地;

不合适吧?有把屏蔽线烧坏的可能!!!

网友C:
只要有电缆连接就不可能叫做相互独立的系统。

网友E:
单端接地,双端接地,可能导致屏蔽线上走电流,甚至大电流的可能,只要有电流就产生磁场了,不利于屏蔽

所以基本上 都是单端接地。

但是如果两个系统全部是 浮地 系统,则无所谓了,可以双端接地的。

网友C:
害怕环路电流的电磁干扰,能否实现多段接地,或者全接地,这样还有环路电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如果电缆的两端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要求两端接地;

不合适吧?有把屏蔽线烧坏的可能!!!

1、如两端是孤立的系统,两端接地,即属等电位连接;

2、举例说,我们修电视时,如果用隔离电源,上电试机时,你可以单手操作电不打人一样;

3、如果你不用隔离电源,这时你单手操作也很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电缆连接就不可能叫做相互独立的系统。

1、电缆连接,不是参考点的连接,两个系统的地没有关系;

2、两端接地后,即等电位接地连接;

网友F:
※                                                              电缆屏蔽层接地常识

1. 电缆仅有单层屏蔽时,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2. 当电缆双层绝缘隔离屏蔽时,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 当电缆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宜采用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使用时,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接地电阻 ≯4Ω!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G:
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