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PLC 電動機星--三角降壓啟動控制(初學者)

楼主(2011-07-14):
以下供初學者學習

三相交流異歩電動機啟動時電流較大,為了減小啟動電流對電網的影響,採用星-三角形降壓啟動方式

网友A:
基本的练习,描述了Y-△起动过程;其中,Y到△转换时,设置了延时,以供接触器动静触点间熄弧。
编制程序前,先了解控制要求、规划好输入输出点。

网友B: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星形转换成三角形,三角形正反转怎么样导电源线

网友C(2011-09-20):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星形转换成三角形,三角形正反转怎么样导电源线

可以用接触器KM0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跨KM0 另接上一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反转(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