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DP 没有微存储卡MMC,可否运行?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07-14):
我单位刚买了一台西门315-2DP的CPU,但是卡件回来后没有带MMC卡,这个CPU是用来自己编程学习用的,没有MMC卡能运行么,能和SM卡件连接么 请指教

网友A:
没有MMC卡你的程序放哪呢?

楼主:
对:wd2003ok 关于

没有MMC卡你的程序放哪呢?

内容的回复:CPU不是有128 KB RAM ??这里面不可以放程序么 西门子也太会做生意了,我想着CPU肯定带MMC卡了 结果买回来竟然没有

网友B:
没有MMC卡,绝对我发运行,因为你的程序都是放在MMC卡里面的,至于CPU带的RAM是存贮CPU信息和故障等资料的!

网友A:
对:wenfei1028 关于回复内容:
对:wd2003ok 关于

没有MMC卡你的程序放哪呢?

内容的回复:CPU不是有128 KB RAM ??这里面不可以放程序么 西门子也太会做生意了,我想着CPU肯定带MMC卡了 结果买回来竟然没有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是不带MMC卡的,在报价的时候你得付上MMC卡。我现在也长在买一套PLC呢。

网友C:
必须有MMC卡才能运行的

网友D:
西门子工作内存和存储内存,工作内存是cpu内部的,存储内存就是MMC卡,必须要有这块卡

网友D:
512kb的不到1000,我前段时间买过4块

网友E:
老款是不用卡可以的,新款的要用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