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XY曲线的变量怎么关联上?

楼主(2011-07-14):
我连上了一个西门子200的PLC,做了个XY的曲线,想实现这样的功能。M0.0启动开始曲线记录,M0.1停止曲线记录,M0.2清除曲线记录。X轴的变量是V0,Y轴的变量是V6。怎么把变量关联到XY曲线上,怎样实现上面的开始、停止、清除的动作。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你在画面命令语言下的运行时写以下脚本:其中XY曲线是控件的名称

if (M0.0=1&&M0.1=0)    //2个条件都满足就打点,如果你的M0.1不满足就停止了

{

XY曲线.AddNewPoint(\\本站点\V0,\\本站点\V7,0);

}

清除时用:XY曲线.Clear(0);清除上面画的曲线;

                     XY曲线.ClearAll(); 清除所有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