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400通讯故障

楼主(2011-07-14):
单位PLC因突然停电,2小时后再上电出现通讯故障,主站400下挂12个ET200从站,其中7个从站出现BF灯报警,2个从站BF灯为常亮,5个从站BF灯为频闪。有查故障的方法吗,求指点,求解。。。

网友A:
你在线查一下CPU诊断缓冲区的内容,上面有故障代码,把问题找出来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B:
把PLC清掉了再重新传一次程序看看

网友C:
复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把PLC清掉了再重新传一次程序看看

试过了,将储存卡拔出后再恢复,通讯就连不上了。

网友D:
拔卡后要格式化后再连通讯,记得,以后有问题不要随便拔卡!

网友D:
给你们单位的PLC加个UPS,这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给你们单位的PLC加个UPS,这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有UPS的,呵呵

网友E:
400的电池换一下,今后就不会掉电后出错了

网友F:
是因为硬件的组态没烧在EEPROM卡里,掉电后组态的系统文件没了.重传后记得烧卡.....

网友G:
销售西门子6ES5系列
给力的技术
给力的服务
欢迎大家沟通合作。
电话:15926666300
QQ:710061599

网友A:
同志,你可否把CPU诊断缓冲区记录的内容贴出来呢,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否则说什么都是无的放矢啊

网友H(2011-08-30):
在线查一下CPU诊断缓冲区的内容,上面有故障代码,把问题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