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1-07-14):
都说伺服定位很准,我的怎么不准呢。

我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运动,我在PLC内调整加减速脉冲数,如果把加减速脉冲数调比较多的话,就能走得很准,如果把加减速脉冲数调的比较小的话(为了快速定位),就走的不准了,总是过冲多走,为什么呀?我监控伺服驱动器里接收到的指令脉冲数也是对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也是对的,可实际位置就是不对,为什么呀?按说在行程末端即是抖动抖动,也要停的准确呀,但停下后不动了,也不纠正偏差(可能是反馈的脉冲数是对的原因吧),可实际位置就是不准,是机械原因吗?结构是电机输出轴经过弹性联轴器连接丝杆,驱动平台往复运动。

请教哪位大侠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您描述的现象,我怀疑是连轴节打滑。建议在电机轴、连轴节、丝杠上画一条线,当出现位置错误时,看看这条线还能不能对得上。

网友B:
这种问题 我也遇见过 是联轴器的问题 后来我来把弹性联轴器改成刚性联轴器 问题 就解决了

网友C:
楼主你好,检查弹性联轴器是否紧固,螺栓是否按扭矩要求锁紧;丝杆螺母座是否紧固;检查反向间隙,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这么多朋友指点,非常感谢,我下次到现场检查检查,然后向大家汇报结果。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刘版主说的对,我遇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