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缆虚断的故障点

楼主(2011-07-14):
电缆有虚断的虚接的可能,如何检测电缆虚断的故障点呢,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考虑电缆的用途,容量以及是否在危险区域。接100W以上的灯泡检测是否有闪烁。甚至1000W的碘钨灯。观测闪烁情况。必要时大容量用电器。直接把虚节点烧断他。

网友B:
接上灯泡两头用力拉就可以发现是否有虚接

网友C:
我以前修理那种圆盘式的拖线板,电缆很长.断在哪一部位的确不好找,而且有时候断,有时候通.我是这样找的:接线盘上有个通电指示灯,把电源接通,这个时候灯要么亮,要么不亮,然后就把电缆一段一段的来回扭曲晃动,扭到电缆虚接的地方,指示灯就有明显反应了.

网友D:
4楼的意见值得参考。

网友E:
如果是35MM平方以上的架空电缆如何找虚接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果是35MM平方以上的架空电缆如何找虚接点呢?

通常这样大电缆的虚接点很容易看出来,虚接点发热严重,变色严重,一般为镙帽没有拧紧.或时间长了,镙帽由于热胀冷缩,变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