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接电机可以运行,接了电机就不行,为什么

楼主(2011-07-14):
我公司设备上一台变频器是台达的,打雷后就不运行了,拆了电机线空运行好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报什么故障代码?

电机绕组是否有短路或接地?

网友B:
第一、换个小电机运行看看

第二、把电机线换一根

第三、电机是否坏了、

第四、变频器初始化,看看是否有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2022-11-22):
看故障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