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通信,如何在程序里设置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楼主(2011-07-14):
 我现在考那个可编程控制设计 师,有道题目难倒我了,

题目是自动分拣机,要求 传送带能设置高低速运行,还有可以无级调速,用触摸屏设置频率。求大家帮一下忙,谢了

网友A:
要用MOTBUS ASCII通讯协议的,有点难,我也在学,很是一知半解,爱莫能助啊。

网友B:
將通訊參數(波特率,停止位元,資料位元,同位元),通訊方式RS485等參數設置好(HMI設置的一樣),再設置好變頻器的站號.

找好變頻器要讀寫的地址,通過HMI直接讀寫變頻器地址

网友C(2012-05-02):
卷径越来越小,怎么控制速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