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够检测步进电机堵转?

楼主(2011-07-14):
有个项目要用步进电机带动物料运送机构,而运送机构有可能被卡住不能动,有什么办法能使控制系统检测到步进电机被堵转,我想从驱动器上做检测,检测步进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检测电流是不行的,电机处于加速或减速状态电流也会增加。而且步进驱动器上的电流信号不容易获得。

楼主:
如果自己做的驱动器可以吗?我想在驱动器那里的检流电阻引出一根线,这样可以实时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B:
可能不是检测电流大小,而是电流畸变的模式。

网友C:
加个编码器吧,低线数的增量编码器好象也没多少钱

网友D:
对:TellTruth 关于

检测电流是不行的,电机处于加速或减速状态电流也会增加。而且步进驱动器上的电流信号不容易获得。

内容的回复:

你有没有做过插补算法之类的东西?我看你发表了一个S曲线加减速控制的帖子

网友A:
S曲线不需要插补,它是速度轮廓解算。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让速度轮廓成浴盘曲线形状。速度-时间曲线就是S曲线。它是单轴的控制算法。
插补是两个轴间或者更多轴间的控制算法。常见的是直线插补和圆插补。插补算法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可以参考一下<<计算机控制系统>>(北京理工大学、作者张宇河)或者参阅一下其它的CNC之类的参考书中的插补这一部分。

网友E:
在设备旋转机构上加个传感器就行,不转了就没有信号,方便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设备旋转机构上加个传感器就行,不转了就没有信号,方便便宜。

1、“不转了就没有信号”,转速是零还是堵转零速,无法辨别;

2、检测步进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这种方法可行,因为堵转电流大得多。或者检测电流、速度两个参数;

网友B:
当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步进驱动都是恒流驱动的,零速和低速下的电流一样大,何来“堵转电流大得多”,请回帖者基于应用对象和实践经验,本着对别人负责、对论坛负责的精神发言。

网友F:
罗托克执行器里有个例句传感器,不知道可否用以检测电机的转动?

网友B:
1、步进驱动是恒流驱动时,电机不会进入堵转状态;

2、电流检测不到堵转是正常的!

网友B:
“步进驱动是恒流驱动时,电机不会进入堵转状态”———仅仅是这样认为?还是亲身经验?

网友G:
加编码器是终极解决方案。

网友B:
电机堵转电流大是唯一特征!

网友B:
电机只要堵转,电流就一定会变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机只要堵转,电流就一定会变大吗?

1、这句问话,说明对“堵转”的物理概念出了问题;

2、而不是“认为?还是亲身经验?”的问题!

网友B:
3、例如异步电机“堵转”,是发生在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上非稳定运行区的运行物理过程:

1)电机速度减小;

2)转矩减小;

3)电流增大,是额定电流的3倍以上;

4)电机很快停转;

5)负载力矩超过电机最大力矩;

网友B:
3、如果电机电流不大,电机工作在其机械特性曲线的稳定区,只是电机的力矩受控小于负载阻力矩,属于电机没有拖动负载的情况,而不是电机发生了“堵转”!

网友H:
又看XX!看不到讨论的是步进电机吗?步进电机的堵转,你能不能再扯远点?扯到你家巷子口的路边社?

网友B:
4、所以也不是“认为?还是亲身经验?”的问题,是物理概念不清的问题!

网友B:
5、把电机力矩小拖不动负载,应该提高给定电流,加大输出力矩的情况,说成电机堵转,是理论欠缺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又看XX!看不到讨论的是步进电机吗?步进电机的堵转,你能不能再扯远点?扯到你家巷子口的路边社?

人家讨论问题,又不是骂架,你就别起哄了!

网友B:
问你“电机只要堵转,电流就一定会变大吗?”,你回答“这句问话,说明对‘堵转’的物理概念出了问题”,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请注意“征”的提醒内容是:楼主在本帖讨论的是步进电机的堵转!

不基于这一根本问题展开讨论!却想当然地拿着异步电机堵转机理来讨论步进电机的堵转?!出问题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理概念,欠缺的也不仅仅是理论了!

再次提醒论坛回帖者:

不具备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者本帖慎言!

不具备运控控制的常识和经验者本版慎言!

网友B:
1、任何电机的电流大小都和转矩相关,电机电流只要在额定范围内,都属于未拖动负载,而不是“堵转”!

2、“堵转”的概念,对于“步进电机”也不例外,具备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者不懂这个?

网友B:
3、电机转矩在额定范围内,或者电流在额定范围内,都属于未拖动负载,而不是“堵转”;

4、所谓电机伺服“堵转”,即电机的电流超过允许范围,转矩超过允许范围,电机无法拖动负载,持续下去就会烧毁电机;

网友I:
步进卡了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步进一般是驱动器 恒流驱动,卡不卡 都是这么大的电流。

不过电机内部是否因为卡住以后,电磁感应这块的微妙变化就不知道了。

个人觉得用 电流方法检测 步进电机 应该不是好主意,还是用 外部码盘之类的反馈比较合理些!

个人意见!

楼主:
我用示波器观察检流电阻两端的波形,正常转动与堵转后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观察检流电阻两端的波形,正常转动与堵转后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

请楼主描述一下:

1)正常运转?

2)堵转?

楼主:
正常运转就是步进电机作匀速运动,堵转就是在匀速运动过程中突然往电机轴施加外力使电机不能转动。

网友C:
诸位啊,和刘*斌先生叫什么真啊。有没有听说过不要和某些人争论,那会让你的智商产生变化,而后被对方利用丰富的经验战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诸位啊,和刘*斌先生叫什么真啊。有没有听说过不要和某些人争论,那会让你的智商产生变化,而后被对方利用丰富的经验战胜?

是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正常运转就是步进电机作匀速运动,堵转就是在匀速运动过程中突然往电机轴施加外力使电机不能转动。

1、不管是直流电机还是异步电机,匀速运动时,突然负载增加,转速会减小,电机电流会增大,电机力矩会增大,最终拖着负载在较低的速度上平衡匀速运动;

网友B:
2、如果负载增大到电机不能正常运行时,电机电流严重过载,电机转矩减小,转速下降,直到停转,这个物理过程叫“堵转”;

网友J:
改步进电机了!!

先瞧瞧再说!

刘老师, 传递函数搞懂了?

s不是加速时间了吧?

网友B:
3、在直流调速、变频交流调速、伺服调速中,都有一个恒流闭环控制,根据负载大小给定电流,给定转矩,拖动大小不同的负载运转;

4、这种恒流闭环控制模式,电机的的机械特性为软特性,既负载增大时,转速会下降,转矩增大;负载减小时,转速会上升,转矩减小,就是大家常说的“欺软怕硬”;

网友B:
5、电流闭环控制,在负载增大很多时,即使停转,电流也不变,也不会增大过载,也不会进入堵转状态;

网友B:
6、电流闭环控制,在负载增大时,即使停转,电流也不变,也不会过载,我们常会说,转矩小了带不起,这时可以给定较大的电流,既较大的转矩;

7、如果给定电流增大到过载,也拖不动,这时电机才处于堵转状态,要不了多长时间,电机可能烧毁!

网友B:
8、大家一定要分清:

1)给定电流不足,拖不动负载的情况;

2)电流都已经过载很多,也转不起来的堵转的情况。

网友B:
拿着拖动用异步电机和直流电机的“经验”硬往步进电机的堵转问题上套,还自认为有能力在此讨论步进电机的堵转问题!?

再次提醒无所不知的大神:

不具备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者本帖慎言!

不具备运控控制的常识和经验者本版慎言!

楼主:
晕,刘同志不要把话题拉远了,谁有办法解决我的疑惑啊?我想在步进驱动器里增加堵转检测功能啊,在外面加传感器不方便啊。

网友B:
看看电流或反电势有没有畸变,这是不加传感器的前提下能想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谁有办法解决我的疑惑啊?我想在步进驱动器里增加堵转检测功能啊,在外面加传感器不方便啊。

检测电流大小和转速,作为判断是否堵转的依据!

网友K:
没有做过步进电机控制器,提点建议啊,可能有些是相通的,看能否通过堵转电流和输出控制电压的大小来判断。

堵转的情况下,没有反电势,达到堵转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的控制电压要小一些;而在运动过程中,反电势的作用,要达到堵转电流,输出的控制电压大一些。

堵转电流也可以认为是限定的最大电流。

刘老师可能少有产品研发的经验,在堵转的情况下,虽然转速为零,但是电流并不是无限大的,电流闭环,是可以限定电流大小的;也不能通过电流来判定,运行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堵转电流的情况。

堵转和过载是两码事,堵转会过载,但是过载不一定堵转。

网友L:
我们公司自动焊接设备摆动器以前也有步进电机堵转的问题,后来在plc里加了一个检测部分,利用一个接近开关给plc信号,2秒内接收不到就报警。

网友B:
这个问题与伺服的工作机械特性有关系:

1)如果伺服工作在机械硬特性下,堵转时电流会猛增,监测电流就可以知道是否堵转;

2)如果伺服工作在机械软特性下,负载增大到堵转状态时,伺服速度会激烈下降,检测速度就可以知道是否堵转;

3)你的伺服系统工作在什么机械特性很重要!

网友B:
楼上如果具备步进电机及其驱动技术的基本常识,请把话题转向步进驱动;如果不具备,请自觉潜水!

网友M:
1、步进电机堵转和异步电机堵转是两回事!步进电机电流和负载、速度不是线性关系。

2、步进电机是脉冲驱动,堵转时改变的不是电流平均值,是电流曲线畸变,不易检测判断。

3、建议使用速度反馈,方便简单,自己开发驱动周期长,划不来。

4、非要自己开发。给你推荐一款芯片,tmc26x,这款芯片集成无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和负荷测量功能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楼上介绍的芯片我看过介绍,说是带stall detection功能的,其实有好几款步进专用芯片都有这种功能,只是本人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这些芯片的价钱也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流或反电势有没有畸变,这是不加传感器的前提下能想到的!

请教测量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我只用过示波器测量检流电阻两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观察检流电阻两端的波形,正常转动与堵转后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谁有办法解决我的疑惑啊?我想在步进驱动器里增加堵转检测功能啊,在外面加传感器不方便啊。

检测电流大小和转速,作为判断是否堵转的依据!

网友N:
楼主已经说了正常转动与堵转后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刘老师为什么还要坚持检测电流大小和转速,作为判断是否堵转的依据!

网友O:
步进驱动器大部分都是恒流输出,就是电机堵转了,电流会变大一点,但还是不明显,检测到的也不是很准确,最好还是加编码器反馈比较好。电机堵转电流增大的实验,我做过,只增大零点几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步进驱动器大部分都是恒流输出,就是电机堵转了,电流会变大一点,但还是不明显,检测到的也不是很准确,最好还是加编码器反馈比较好。电机堵转电流增大的实验,我做过,只增大零点几安电流。

1、“步进驱动器大部分都是恒流输出”,这时伺服系统呈现机械软特性,负载突发增大时,转速会迅速下降,可以检测速度来判断“堵转”问题;

2、所以,“加编码器反馈比较好”!

网友B:
“步进驱动器大部分都是恒流输出”,这是伺服系统呈现机械软特性

=======================================================

风马牛不相及!楼上还是歇歇吧!您老潜水肯定比发言对运控论坛的贡献更大!

网友B:
to 楼主:关于50楼的问题,个人没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只是给楼主提个思路,更深入的工作还得楼主去琢磨,去尝试了。

如果要一下子解决火烧眉毛的现场应用问题,难办!
如果是从长计议,解决产品的功能不足,何不先试试48楼推荐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何不先试试48楼推荐的芯片。

1、这个芯片又是测什么参数的呢?测这些参数的传感器又是什么?

2、这个芯片莫非是测“……反电势有没有畸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何不先试试48楼推荐的芯片。

1、这个芯片又是测什么参数的呢?测这些参数的传感器又是什么?

2、这个芯片莫非是测“……反电势有没有畸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给你推荐一款芯片,tmc26x,这款芯片集成无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和负荷测量功能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1、这个芯片输入的系统参数是什么?

2、用了这个芯片楼主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B:
3、“这款芯片集成无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和负荷测量功能”,觉得还是要检测速度和电流

网友B:
4、“负荷测量”,还是测量电流;

5、“失速探测功能”,就是负载大时、系统电流大时,失速保护功能会输出一个电信号,使系统转速下降;

6、如果搂主系统有失速保护功能,可以直接利用失速保护功能输出的电信号来作为系统堵转保护的依据;

网友B:
7、“失速保护功能输出的电信号”,还是系统额定电流与系统运行电流的比较产生的;

8、还是没有离开系统运行电流的检测 。

网友B:
与其在这里挥洒这么多的123……,不如问48楼的要份资料,回家仔细啃啃。

网友P:
电流恒定,但是电机负载发生了变化,那么电机两端的电压或者波形应该会有所变化,请考虑检测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与其在这里挥洒这么多的123……,不如问48楼的要份资料,回家仔细啃啃。

1、48楼没有说要“检测反电势的畸变”,就不用问了,剩下的我都懂!

2、你应该去问问48楼,为什么不检测“反电势的畸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P:

电流恒定,但是电机负载发生了变化,那么电机两端的电压或者波形应该会有所变化,请考虑检测电压。

1、电流恒定,负载增大时,转速下降:

1)对于直流伺服,是电压下降,转速下降;

2)对于交流伺服,是频率下降,转速下降;

网友B:
2、所以检测转速,亦可谓检测电压或频率,他们是相关量;

3、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B:
4、失速保护,也是负载大于额定负载电流时,转速下降,也是电压或频率下降,所以失速保护信号也是相关量;

网友B:
既然这么自信,这么懂,那您就继续挥洒好了,只要楼主不至于继续说:“晕,刘同志不要把话题拉远了,谁有办法解决我的疑惑啊?”

网友B:
5、其实,电流恒定,就是检测电流的结果,因为电流闭环必须检测电流,不检测电流如何实现电流恒定?

6、所以楼主的问题离不开电流的的检测,只是如何分析检测电流的信息,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实现自己的控制目的!!!

网友:
老刘就是街头巷尾的路边社特约记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么自信,这么懂,那您就继续挥洒好了,只要楼主不至于继续说:“晕,刘同志不要把话题拉远了,谁有办法解决我的疑惑啊?”

1、那是楼主太相信“权威”,希望寄托在“权威”身上;

2、可是“权威”叫他检测“反电势畸变”,这是个死胡同;

3、不信?大家拭目以待!!!

网友J:
刘老师, 还在胡言乱语呢?

网友B:
“不检测电流如何实现电流恒定”———典型的脱裤子放屁!

“反电势”恰恰是有些无外加传感器的步进驱动系统防失步的利器,而堵转就是步进电机失步的结局,这正是本人建议楼主考虑反电势波形畸变的出发点,也恰恰是某个大神眼中的死胡同。

所以本人反复强调,请回帖者基于自己在楼主主题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回帖,而不是想当然的随意挥洒,胡下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反电势”恰恰是有些无外加传感器的步进驱动系统防失步的利器,而堵转就是步进电机失步的结局,这正是本人建议楼主考虑反电势波形畸变的出发点,……

1、先说说什么是反电势:

1)当电机工作时,电机的端电压是已知的;

2)电机转动时,电机电枢在磁场中运动产生一个电势,这个电势叫反电动势,因为他是吸收电能的,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3)电源电压也是电势,叫电源电动势,因为它把其它能转化为电能输出电能的;

网友B:
4)电动势和反电势在一个闭合电路中,如果不考虑电流的热损耗,电源的电压恰好等于电机的反电势,就是说电源输出多少电能,电机反电势就吸收多少电能并转化输出多少机械能;

网友B:
2、电机的基本原理-------电势平衡;

1)如果不考虑热损耗,电源电压始终等于电机反电势,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反电势就好像电源电压的一个镜像,即所谓电势平衡;

2)如果考虑热损耗,或者说电枢电路电阻压降,那么反电势比电源电压小一个压降;

3)电压与反电势、电枢压降的和相等,等式就叫电势平衡方程式;

网友B:
3、电机工作时,电压是已知的,电流是已知的,那么反电势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4、所以检测反电势,才是“典型的脱裤子放屁!”

5、你怎么检测反电势,反电势的两端就是电压的两端,在这两端你只能测量电压,而不能直接检测反电势,这就是说,你要直接检测反电势,你就进入了死胡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流或反电势有没有畸变,这是不加传感器的前提下能想到的!

请教测量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我只用过示波器测量检流电阻两端。

1、波恩为什么不回答搂主的这个问题???

2、波恩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3、如果没有答案,那就是个死胡同!!!

网友B:
只能很遗憾的告诉楼上: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基于反电势检测实现防失步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了。google一下“步进电机 反电势 失步”这几个关键词,就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在控制电机驱动系统中反电势如何检测,肯定不是只会拿着拖动电机的落伍概念看待控制电机的大神足以理解和企及的,楼上还不赶紧去google补补课?要么就立刻开一篇“直接检测反电势是一场骗局”的鸿篇巨论?

网友B:
80楼的问题,本人早已答复楼主,再搜搜看看?

网友B:
简要的说一下“测量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只要是直接检测反电动势的,不管是什么电机都行?

网友B:
真这么感兴趣? 去Baidu一下?Google一把? 要不,就再Bing一回?!

网友B:
反电势也是个电压,只要简单说出检测这个电势的两端位置在哪里???

网友B:
再把问题简单化,蓄电池充电时,蓄电池的反电势怎么侧?测量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上介绍的芯片我看过介绍,说是带stall detection功能的,其实有好几款步进专用芯片都有这种功能,只是本人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这些芯片的价钱也不算便宜。

当然是不便宜的啦,你要是想自己检测电流,自己写判断函数的话,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呵呵,单这个工作就可以立单独一个课题了,而且工作量说不定比你原项目还大,偏离初衷了。当然如果你是有志与研究步进驱动技术,或目的是想开发步进驱动器,那可以试试。

网友B:
我给楼主个建议:

1、当负载突然增大到堵转时的特征:

1)电流增大,特别是恒流控制时,这个大电流可以检测得出;

2)速度很快减低,这个低速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网友B:
2、将上述两个参数作为“与门”的两个输入,当系统电流、速度达到上述参数时,“与门”的输出为1,作为堵转保护信号;

网友H:
恒流控制,电流增大到能区分出来,还是恒流控制吗?要能区分出来,这个恒流控制绝对做得很垃圾!有速度检测了,给定速度不为0时速度为0不就是堵转?再来判断电流有意义吗?

网友:
老刘别瞎扯了,搞什么呢?胡言乱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恒流控制,电流增大到能区分出来,还是恒流控制吗?要能区分出来,这个恒流控制绝对做得很垃圾!……

楼主试验结果是,电流增大了,自己看看楼住的发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给定速度不为0时,速度为0不就是堵转?再来判断电流有意义吗?

1、既然是电流闭环,给定什么速度?

2、电流比一般情况大,速度很快下降,这就是特征,对特定系统作试验,确定这两个参数,在停机前保护是可能的。

网友:
老刘真高!知道步进电机工作原理吗?

网友Q:
老刘掺和的帖子.我只能是过滤着看. 力挺波恩.

网友B:
蓄电池充电时,蓄电池的反电势怎么侧?测量的位置在哪里? 谁能回答?谁知道答案!

网友R:
还是加个编码器吧,这样的话即判断了旋转与否,还增加了旋转位置的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老刘掺和的帖子.我只能是过滤着看. 力挺波恩.

蓄电池充电时,蓄电池的反电势怎么侧?测量的位置在哪里? 谁能回答?谁知道答案!

网友B:
楼主讲步进电机,楼上扯蓄电池!大家别上楼上的鬼当!

楼上真想知道“在步进电机等控制电机驱动系统中如何检测反电势”可去Baidu一下,或Google两把,再不就Bing几回!

网友S:
想忍住不笑,但真的忍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步进电机,楼上扯蓄电池!别上它的鬼当!

那就回答回答:

jk8113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流或反电势有没有畸变,这是不加传感器的前提下能想到的!

请教测量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我只用过示波器测量检流电阻两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步进电机,楼上扯蓄电池!大家别上楼上的鬼当!

 楼上真想知道“在步进电机等控制电机驱动系统中如何检测反电势”可去Baidu一下,或Google两把,再不就Bing几回!

1、既然知道,请回答50楼“反电势有没有畸变”的检测位置!

2、你就用百度的方法,说一下反电势的检测位置?!

网友B:
楼上够执着!可惜这个问题本人早已在82楼回答过了!请回去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上够执着!可惜这个问题本人早已在82楼回答过了!请回去查看?

谁看到波恩的反电势检测位置的位置在哪里???谁看到了???

网友B:
楼上真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在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中如何检测反电势”!让楼上去Baidu一下,Google两把,Bing几回也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上真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在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中如何检测反电势”!让楼上去Baidu一下,Google两把,Bing几回也就无能为力了!

1、接着我76-79楼的关于反电势的问题接着说;

2、前边讲过了反电势是电源电压的一个镜像,端电压与反电势具有相同的端,你要单独直接检测反电势的大小是不可能的;

3、谁也没有这个本事,百度就会有这个本事?

网友B:
4、那么怎么检测反电势的大小?只能间接检测!

5、因为反电势等于电源电压减去电阻的压降,既E=U-RI,可以通过检测电压与电流计算出反电势的大小及变化;

6、人们无法检测充电中的蓄电池的反电势就非常明了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7、这是个基础理论的问题,波恩到现在还不明白,说明他的基础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检测电流如何实现电流恒定”———典型的脱裤子放屁!

 “反电势”恰恰是有些无外加传感器的步进驱动系统防失步的利器,而堵转就是步进电机失步的结局,这正是本人建议楼主考虑反电势波形畸变的出发点,也恰恰是某个大神眼中的死胡同。

 所以本人反复强调,请回帖者基于自己在楼主主题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回帖,而不是想当然的随意挥洒,胡下结论。

1、波恩说“‘反电势’恰恰是有些无外加传感器的步进驱动系统防失步的利器”,还有他在本论坛发表的几个论文帖子里,都有相同的描述,在他看来反电势是独立存在,而且是可以独立检测的;

2、实际上反电势的大小只能通过电压的变化、电流的变化反映出来:

网友B:
3、波恩为什么不回答反电势的检测位置,他回答不了,其实没有人能回答,因为反电势不能直接测量;

网友B:
4、这次辩论纠正了波恩的一个错误观点,给波恩补了一个基础知识,波恩虽然失了面子,但是基础知识有长进,这叫有得有失;

5、我有什么收获,我的收获就是被波恩张榜“封杀”!

网友B:
6、那我为了什么?为了年轻人茁壮成长,为了波恩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伺服英才!

网友K:
反电势是可以检测的,电源不断开肯定是检测不了的。

检测方法就是把电机和电源断开,电流零点检测到的电压就是反电势。

如何做到全断开哪? 即使是SVPWM的全零和全一矢量,电机三相和电源也不是全断开的,所以这个检测方法就是厂家各显神通的办法了。

也许可以在全零或者全一矢量区间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全断开的区间用来检测反电势,没有试验过,供讨论。

网友T:
回归主题,解决实际问题 是关键

请有经验的朋友 回答一下 工业上 比较常用的 检测 步进电机 堵转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反电势是可以检测的,电源不断开肯定是检测不了的。

检测方法就是把电机和电源断开,电流零点检测到的电压就是反电势。……

1、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对反电势的概念不懂,把电源断开哪还是反电势吗?;

2、你发言时,最好把对方的观点看明白在发言,看看你在44楼的发言,我认为恒流状态下,伺服就不会进入堵转状态,不是你想当然别人怎么认为的;

网友K:
电机和外界断开,人旋转电机,电机端测量出的电压是什么?  如果电机不转,那就没有反电势了。

电流恒流状态下的,反电势检测,是有些难度,也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如何做到的,还需要好好琢磨一下。

但是我就不同意你的“恒流状态下,伺服就不会进入堵转状态”,恒流意味着恒转矩,如果负载转矩大于电机输出转矩,不就堵转了。

也许会认为,堵转,电流会迅速增加,但是电流闭环能实时调整输出电压,使输出电流恒定,即使堵转也是恒流状态。

拿个伺服器,任何模式都可以,堵转试一下,看输出电流是不是恒定的?   输出电流和伺服器设定的“最大扭矩限制参数”对应,有一个换算关系,就是额定电流对应额定扭矩。

网友U:
建议冻结此贴了。结果已经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电机和外界断开,人旋转电机,电机端测量出的电压是什么?  如果电机不转,那就没有反电势了。……

人旋转电机,那叫发电输出的电动势,不叫反电势!

网友K:
那天也做做步进电机控制器,既然有芯片可以实现,肯定是可以实现堵转检测的;

芝麻大的事吵的满天飞,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也不要一根筋走到底,总有变通的变法。

可以借鉴无刷直流的反电势检测,就是电机三相线,每次只有两相线是输出控制电压的,有一相线是和电源断开,这个就用来做反电势过零点换向用的。

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就是利用反电势换向原理的。

步进电机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K:

……

我就不同意你的“恒流状态下,伺服就不会进入堵转状态”,恒流意味着恒转矩,如果负载转矩大于电机输出转矩,不就堵转了。

……

1、这就对了,你反对的确系我的观点,而不是随便想的我怎么认为的;

2、电机恒流控制,只能是没拖动负载,而不是堵转,这就是我和你的分歧之处,你认为速度是零就堵转了;

网友K:
真是晕!和刘老师交流真是累啊!  负载大不就堵转了,不就零速了,搞不清楚到底需要表达什么? 可以把观点表达完整一点。

您也提点建设性的想法出来行不行?

网友B:
1、有一块大石头,你没有扛,就不能说堵转;

2、有一块大石头,你扛,让石头给压住了,就叫堵转;

3、堵转就是大电流拖不动,会烧电机;小电流拖不动,不叫堵转;

网友K:
引用 网友B:

3、堵转就是大电流拖不动,会烧电机;小电流拖不动,不叫堵转;

那是书本上的;

设定最大扭矩限制到大于额定扭矩,堵转,会过载;如果限制到额定扭矩以下,过载也不会发生,也不会烧电机的,这就是控制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不是模拟电路时代了。

教材的很多概念也该改改了,也该与时俱进,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网友V:
这位刘老师估计把交流拖动的概念混到步进电机上了,其实他们技术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电机,不论结构还是驱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

设定最大扭矩限制到大于额定扭矩,堵转,会过载;如果限制到额定扭矩以下,过载也不会发生,也不会烧电机的,

……

1、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2、前者叫堵转,后者不叫堵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K:

……

这就是控制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不是模拟电路时代了。

……

1、推动伺服的都是模拟量;

2、直流、交流调速也都是模拟量;

3、PC运算、控制、储存都是数字量;

4、时代再新,你看的、听的、用的任何时候都是模拟的,数字的你是看不见、听不着、用不了的!

5、你虽然年轻,可你什么新东西都没说对,都不知道,你落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V:

这位刘老师估计把交流拖动的概念混到步进电机上了,其实他们技术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电机,不论结构还是驱动方法。

1、伺服是电机,我讲的是电机原理,也是伺服的原理,只是“结构还是驱动方法”不同而已,便于控制其速度、位移、位置就是了!

2、产生电磁转矩的原理不会变!

网友K:
此贴到此打住,不再跟帖。佩服刘老师的毅力和韧劲!

如果有不少人对您都有这种感觉,断章起义,是不是该反思是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此贴到此打住,不再跟帖。佩服刘老师的毅力和韧劲!

如果有不少人对您都有这种感觉,断章起义,是不是该反思是一下?

如果我像你那样发言,真糟了!

网友W:
在电机轴上加几个磁铁,用个霍尔接近开关来检测,如果运行一段时间没有检测到信号就判断电机堵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

这就是控制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不是模拟电路时代了。

……

1、推动伺服的都是模拟量;

2、直流、交流调速也都是模拟量;

3、PC运算、控制、储存都是数字量;

4、时代再新,你看的、听的、用的任何时候都是模拟的,数字的你是看不见、听不着、用不了的!

5、你虽然年轻,可你什么新东西都没说对,都不知道,你落伍了!

哈哈, 水平太高了!

请自觉扔掉数字万用表、CD、VCD及软件光盘等

网友Q:
一个人最好一次发一个帖子,否则就是灌水。请刘工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 水平太高了!

请自觉扔掉数字万用表、CD、VCD及软件光盘等

1、在“征”看来,CD、VCD是数字的,所以他听得声音、看见的彩色画面也是数字的,他与模拟量告别啦!

2、“征”用数字万用表,也测得是数字量了,与模拟量告别啦!

3、所以模拟量的时代过去啦,数字时代来啦!

4、“哈哈, 水平太高了!”,“征”现在全数字化了,“征”告别了模拟时代。

网友B:
5、只要是正常人,他看的、听的、用的都是模拟量,不可能是数字量,除非他是妖怪不是人;

6、只有“数字万用表、CD、VCD及软件光盘”,以及PC运算、控制、储存都是数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 水平太高了!

请自觉扔掉数字万用表、CD、VCD及软件光盘等

1、在“征”看来,CD、VCD是数字的,所以他听得声音、看见的彩色画面也是数字的,他与模拟量告别啦!

2、“征”用数字万用表,也测得是数字量了,与模拟量告别啦!

3、所以模拟量的时代过去啦,数字时代来啦!

4、“哈哈, 水平太高了!”,“征”现在全数字化了,“征”告别了模拟时代。

胡搅蛮缠, 老刘很在行!

4、时代再新,你看的、听的、用的任何时候都是模拟的,数字的你是看不见、听不着、用不了的!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

数字式万用表你看到的测量值难道不是数字量?

2)

光盘里的信息是怎么保存的?

难不成光盘里保存的市模拟量信息? 不是0 和 1 的组合?

以上简单的例子, 你怎么解释解释你的高论“你看的、听的、用的任何时候都是模拟的,数字的你是看不见、听不着、用不了的”?

数字式万用表, 你看不到????

光盘, 你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只要是正常人,他看的、听的、用的都是模拟量,不可能是数字量,除非他是妖怪不是人;

6、只有“数字万用表、CD、VCD及软件光盘”,以及PC运算、控制、储存都是数字量;

还正常人、妖怪呢?

你就挺妖的!

你的6是表达什么意思?你不是神经错乱?

这会儿赶紧把你的手机扔掉, 换回摩托罗拉的古董模拟手机扛着!

不好意思, 你见过手机吗?知道GSM、CDMA、WCDMA、CDMA2000、TD—SCDMA吗?

网友B:
7、“数字”只是信息处理的一种手段,模拟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怎么“模拟量时代过去了”???

网友B:
8、例如CD光盘,储存的是数字量,它必须通过耳机、屏幕把模拟量还原出来,我们才能听、才能看;

9、数字量是手段,模拟量是目的,数字量不能取代模拟量;

网友X:
纯粹是路过哦,我不是看热闹的,!我不想得罪人呀

网友Y:
我的贴怎么不回啊。 我寻贴呢。

网友Z(2011-11-05):
这个帖子的主题是什么?看清楚以后再跟帖好不好?我看了半天,几乎都是不着边际的言论。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版面。

网友AA(2019-12-12):
我们有款驱动芯片有堵转检测功能,细分可以达到256更精确防止堵转,想要了解的请私聊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