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伞制造工艺中的罗骨机伺服控制

楼主(2011-07-14):
杭州,著名天堂伞故乡。想说一下罗骨机的控制并有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罗骨机接接拉丝后,张骨前的一道工续。是把伞骨自动排列张开,完成铆接,点焊,主贯轴等动作。由于伞骨有柔韧性,在装配中有过盈配合,要尽量张紧伞骨,所以用到伺服高响应高定位功能。一般用到3-4轴,至少2联动,用到电子凸轮功能,还有加加速度的算法。主要应用ROCKWELL 的K6K产品,secros 光纤连接,应用伺服指令。请问大虾:RA的伺服产品可以实现加加加速度么?那样就更理想了。

网友A:
3重加速度的曲线是能做的,了解了原理和建模的规则你就懂了。这事要请教老牛了,他是最资深的AB专家。

网友A:
OTC的有几个也不错,老关,老郑久不出手了,不知道刀子有没有钝?

网友B:
原来做伞也会用到伺服,而且还用的是AB的伺服,国产伺服和运动控制器得加油啊!

网友C:
用的AB伺服,厉害,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D:
原来做伞也不简单、不容易;

网友E:
mark.老牛是csm那个吗?

网友F(2011-12-05):
顶顶更健康
顶下更健康

网友G:
楼主 这道工序国产伺服能进行替代吗

网友H:
新出的K350系列和1769-L3XEM控制器可以用同步以太网通讯,以后AB的方向会是secros和tcp/ip都支持,全系统的以太网协议会把伺服都包括进去。

网友I:
啥机器来着,没怎么听过嘛!

网友J(2017-08-24):
假如一个伺服电机的铭牌上显示可以输出的转矩为1.8Nm,然后我要用这个电机驱动螺旋桨,螺旋桨的转矩为0.2Nm,那么可以用这个电机驱动吗?希望大神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