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冷却方式,比如I<此处内容被屏蔽>1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15):
电机的冷却方式,也是用代码表示的。看到过几种IC后面加数字的,比如,IC411,这些字母和数字都代表什么意思,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
这个问题太简单,自己找答案吧。

在实际的工作中通常都是这样,可以问,但最终解决问题要靠自己。

电机冷却方法代号主要由冷却方法标志、冷却介质的回路布置代号、冷却介质代号以及冷却介质运动的推动方法代号所组成,即                     冷却方法标志+回路布置代号+冷却介质代号+推动方法代号
冷却方法标志代号用英文国际冷却(International Cooling)的字母缩写IC表示。
冷却介质的回路布置代号用特征数字表示,常用的数字有

0,自由循环,就是冷却介质从周围介质直接地自由吸入,然后直接返回到周围介质(开路);

4,机壳表面冷却,就是初级冷却介质在电机内的闭合回路内循环,并通过机壳表面把热量传递到周围环境介质,机壳表面可以是光滑的或带肋的,也可以带外罩以改善热传递效果;

6,用周围环境介质的外装式冷却器,就是初级冷却介质在闭合回路内循环,并通过装在电机上面的外装式冷却器,把热量传递给周围环境介质;

8,用远方介质的外装式冷却器,就是初级冷却介质在闭合回路内循环,并通过装在电机上面的外装式冷却器,把热量传递给远方介质。

冷却介质代号有

A,空气
H,氢气

N,氮气
C,二氧化碳
W,水
U,油
如果冷却介质为空气,则描述冷却介质的字母A可以省略,我们所采用的冷却介质基本上都为空气。

冷却介质运动的推动方法有

0,自由对流,是靠依靠温度差促使冷却介质运动的。

1,自循环,冷却介质运动与电机转速有关,或因转子本身的作用,也可以是由转子拖运的整体风扇或泵的作用,促使介质运动。

6,外装式独立部件驱动,由安装在电机上的独立部件驱动介质运动,该部件所需动力与主机转速无关。

7,分装式独立部件驱动,与电机分开安装的独立的电气或机械部件驱动冷却介质运动,或是依靠冷却介质循环系统中的压力驱动冷却介质运动。

冷却方法代号的标记有简化标记法和完整标记法两种,优先使用简化标记法,如果冷却介质为空气,则表示冷却介质代号的A在简化标记中可以省略,如果冷却介质为水,推动方式为7,则在简化标记中,数字7可以省略。

IC411的完整标记法为 IC4A1A1,其中

“IC”为冷却方式标志代号;
“4”表示冷却介质回路布置为机壳表面冷却;
“A’’表示冷却介质为空气;
第一个“1”表示初级冷却介质推动方法为自循环;
第二个“1”表示次级冷却介质推动方法为自循环。

网友A:
IC411的完整标记法为 IC4A1A1,其中

“IC”为冷却方式标志代号;

“4”表示冷却介质回路布置为机壳表面冷却;

“A’’表示冷却介质为空气;

第一个“1”表示初级冷却介质推动方法为自循环;

第二个“1”表示次级冷却介质推动方法为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