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白山步进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1-07-15):
  电压信号经V/F转换芯片给步进驱动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两个开关电源组成-5V +5V给V/F转换板供电  其中一个开关电源故障 本来输出5V 故障后输出不断增大 最后到17V  导致我的设备8台步进驱动器全坏掉了(其中有些V/F芯片也坏了) 有些不工作 有些带步进电机时快时慢(在脉冲频率一定的情况下) 有没有人知道驱动器哪里出问题了 我打开驱动器 里面芯片LOGO全已打磨掉了 还有有没有人知道深圳白山机电的电话号码  看看能不能有偿维修一下 我打开他们主页联系方式都是空号呀 步进驱动器型号Q2HB68MC Q2HB44MA  谢谢了

楼主:
很奇怪的 其中有两台步进电机驱动没有坏 这两台是09年买的 坏的是05年买的 看样子09年生产的技术有改进啦

楼主:
刚打通厂家电话了 说05年06年产的不建议修 产品就更换了几代了 可能图纸都找不到了

楼主:
晕死的 过了几天了也没人随便回一下 贴结了就得了 我自己的回答又不能设为最佳的

网友A:
楼主,别太上火,看来要换新的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信号端的电压变动引起的,损坏的应该是驱动输入端的光耦部分。好像一般电机驱动厂家是不打磨光耦型号的

或者拍点图上来看看。也许能大概猜出

如果只是光耦损坏,几台驱动维修成本也比买一台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