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CPU与信号卡件通过什么东西连接、通讯

楼主(2011-07-15):
我只有西门子PLC300D的CPU 和信号卡件,但是他们之间怎么连接呢,谁知道连接的东西叫什么名字,起什么作用。还有常用型号是什么,我要买

楼主:
我只有西门子PLC300的CPU 和信号卡件,但是他们之间怎么连接呢,谁知道连接的东西叫什么名字,起什么作用。还有常用型号是什么,我要买

网友A:
什么信号卡件啊?能告诉我型号吗?

你的问题,不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信号卡件啊?能告诉我型号吗?

你的问题,不详细!

不同的信号卡件连接线型号不同么? 有AI AO DI DO

网友B:
    应该叫背板连接器,每个模块自己带的。貌似不单独卖。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百度明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应该叫背板连接器,每个模块自己带的。貌似不单独卖。

你说的一半对 一半错 ;是每个模块都自己带,但是也可以单独卖

楼主:
对:上海工控 关于

什么信号卡件啊?能告诉我型号吗?

你的问题,不详细!

内容的回复:

300的 U型连接器型号都一样 用不着管信号卡件的型号,不是我的问题不全,是你对专业不精

网友C:
背板连接器应该是买块板卡就自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