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软起故障

楼主(2011-07-15):
我厂有一罗茨风机是软起启动的是施耐德ATS48的最近经在换台时出现缺相故障报警,复位过后就好了。线路电机也查过了并无缺相,就是一到换台时就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三台罗茨风机平常只开一台所以经常轮换。

网友A:
施耐德ATS48带小电机或不带电机会报输出缺相故障

楼主:
哦,知道了。风机是37kw的应该不小吧

网友B:
设备换台时,是在满负载工况下吧,罗茨风机平方转矩启动特性,使得启动过程中电机电流很大,会拉低输入电压,造成缺相检测误保护,建议换台时,适当降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