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的策略问题

楼主(2011-07-15):
各位大虾,我的策略工具箱里少了几条策略,报警信息浏览等,其它的脚本什么的有,工具菜单里没有策略构件管理,

请问如何添加进去,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一下D:\MCGS\Program\Addins这个路径下面有没有通用功能构件等文件夹,如果没有可以从其他的安装路径上拷贝,或者重新安装组态软件。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版本啊?

网友A:
这个是通用版的,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嵌入版里面的工具是没有策略管理的。

网友C:
工具-策略构件管理-所有策略构件-增加-确定即可。

楼主:
小弟用的是嵌入版的,里面没有策略构件管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嵌入版的工具中是没有策略构件管理的,打开运行策略,查看策略工具箱,里面包含了嵌入版支持的策略构件

网友D(2011-12-29):
好悲剧啊~嵌入式没报警信息浏览~~~

网友E:
    这个去官网找找, 现在一般 6.8或是7.2的安装后这些都有的哟

网友F(2012-09-07):
引用 网友G:
工具-策略构件管理-所有策略构件-增加-确定即可。

嗯嗯!是这样的!

网友H(2015-08-25):
请问各位,我的策略工具箱和设备工具箱怎么都是乱码?该怎么解决?

网友I(2017-02-22):
为什么我可以使用报警浏览构件?我也是嵌入版

网友I:
您好,我是嵌入版7.7  为什么策略调用里面是空的?望解答,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嵌入版的工具中是没有策略构件管理的,打开运行策略,查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D:\MCGS\Program\Addins...

您好,请问其他路径拷贝怎么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