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出现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15):
把变送器接到DCS上后,测两端电压是21.5V,断开后测是26V,现在变送器屏幕是亮的,但是不显示字,就是液晶不亮,还有个屏幕都不亮,都输出满量程。

有谁知道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变送器接入DCS后造成电源的变化,为什么接入前电源是26,接入后却变成了21v,有人能解释么

网友A:
单独接24V电源试一下,先判断是不是电源问题,感觉变送器问题大一些,DCS电源没问题

网友B:
接入负载电压肯定有压降了,和线路长短也有关系,一般接入24V,现场可能只有十几伏电压了,不过一般电压不要太低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1、4 ~ 20mA回路中的电阻上的压降,随回路电流变化而变化,因此加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

       始终会随电流不同而变化鸟

      只要端电压,大于变送器允许滴最小工作电压,变送器滴输出电流,就与被测量,有线性关系鸟

2、屏不亮或屏木字,是屏害羞咧,或者有病咧,

3、输出大于22mA,多半是变送器坏球鸟,,,具体那坏咧,得拆机咧舌~~~~~~~~~~~~~~~~~~~~

网友D:
变送器一般是24V和4-20ma的集合信号,最好拆下dcs,给变送器独立加个24V电源,然后用手操器看起输出状态,如果正常的话说明dcs有问题,检查接线,安全栅,保险丝等

网友E:
拆卸送到校准室接上电源还会出现这样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