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变频节能问题

楼主(2011-07-15):
遇到一个问题,请教高手!在油田抽油机(磕头机)现场,安装变频器后,变频状态下运行,调至40HZ运行,理论上可以节能20%。为什么实际测试出来数据不到10%,并且是安装变频器+回馈单元。变频器自身损耗一部分,但正常也应该在15%左右才对。以下是实际测试的数据!!!

网友A:
从实测数据看效果相当好!!这个10%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能交流一下吗?dlh888@sohu.com

网友B:
你预期的20%是基于负载功率和转速成线型关系来判断的。

实际上很多负载都不是线性的(不是说风机水泵类),负载机械摩擦很多成  U  形分部,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基本相等,如在40和50Hz 时,显然你到40Hz时为克服摩擦所做的功并没有因为转速的减少而相应减少。再则因为在原态下有功含量的比例本身就比较少,所以你节约的主要是体现在无功上,而反映无功节约要有长距离的输电线路才能体现出来,并且人家在电动机旁边加两个电容就能把这个问题低成本给解决了。

有个问题,有功功率咋这么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