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器上电无显示 请问哪里问题或者谁能修理

楼主(2011-07-15):
590调速器上电无显示 请问哪里问题或者谁能修理

网友A:
上电无显示,当然先检查电源电路,由电源查起。

网友B:
先检查开关电源,若正常,则主板问题。

网友C: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40914180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D: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无显示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检查电源有无输出等

网友E:
我这边可以修。13830812651(马工)

网友F:
无显示好修,建议你找当地的修,这样节省运费。

网友D: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G(2012-02-20):
590c上电后自检死机,即显示屏上方有一排方格(进度指示),下排什么都没有。将该主板换的其他控制器上,现象依旧,说明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H:
有可能的话,查一下电源的,辅助电压正常吗?

网友I(2012-10-11):
欧陆590的QQ群,欢迎大家一起技术讨论:194204630,欢迎加入

网友I:
欧陆590的QQ群,:194204630,欢迎加入

网友J:
上电屏幕亮吗,要不亮的话,应该是电源坏了,面板上边显示黑方框,故障比较费劲,呵呵,电源复位信号不对了,黑屏,,有芯片短路也黑屏,5V电源信号不对也会黑屏,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http://yilihonger.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