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参数问题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这两天准备买一台电机,查了下国内相关伺服电机生产厂商,查到一家对电机参数提供较为详细,但所给参数在有一些还是不太理解,望大家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电机参数表如下:

关于上面的参数有:电势系数、转子惯量、力矩系数、电枢绕组(线间电阻)、电枢绕组(线间电感)、摩擦和磁滞力矩、阻尼系数、机械时间常数、电气时间常数

其中我知道的是:

1.力矩系数Kt:力矩系数=力矩/电流

2.电势系数Ke:Kt=9.55*Ke*1.732,可求得

2.阻尼系数:这个应该是电机运动方程里,J*dw/dt=Te-B*w-TL,这里的B吧

3.电气时间常数:电气时间常数=相电感/绕组电阻

4.机械时间常数TmTm = R*J/Ke*Kt,即与绕组电阻、转子转动惯量、电机反电势系数、电机力矩系数有关

现在不清楚的参数有:

1)电枢绕组(线间电阻)、电枢绕组(线间电感),它们这两个量是否能通过计算得到定子绕组相电阻和D、Q轴电感,也就是相电感

2)摩擦和磁滞力矩,这个不清楚它这里是啥意思

网友A:
1)相电阻可以,D、Q轴电感不能,或者说可以粗略地得到相电感

2)轴承的摩擦阻力力矩+电机的齿槽定位力矩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相电阻可以,D、Q轴电感不能,或者说可以粗略地得到相电感 2)轴承的摩擦阻力力矩+电机的齿槽定位力矩均值

波恩大侠好,那知道线电感有什么办法能计算得到相电感吗,您给我指点下那能查到这方面资料就行了;还有个问题,电机磁通量这个是在做电机测出来的吗?新买的电机有什么办法能测得或计算得到呢?今天问一个人说用安川的驱动器有在线辨识功能,能直接把这些量都辨识出来,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线电感和相电感还是有差别的,真往理论上靠,就够复杂了,查资料吧!

买来电机测磁通?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安川的功能建议参考其操作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电感和相电感还是有差别的,真往理论上靠,就够复杂了,查资料吧! 买来电机测磁通?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安川的功能建议参考其操作指南。

好的,谢谢您,我先查查有没有相关的计算方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这两天查国内的伺服,对于小功率样本册上标的都是给驱动器的供电电压为:单相220V或三相220V,给打电话询问得知,电机生产时这些小功率可以按要求即可以是单相和也可以是三相的,那么我是不直接要三相电机就可以的,驱动系统是我自己开发(我以前驱动系统是用在和利时和110MB06D上,三相电机),再买电机不想把整个硬件驱动系统又重新设计一遍。

问题是:1.像这种情况是否三相电机就可以,我想的他们开发的驱动器三相220V,最后变频应该也是供电三相电机

            2.这种搭配自己驱动开发的驱动器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