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控制步进马达匀速加减速

楼主(2011-07-15):
请教如何用RAMP指令控制步进马达的匀速加减速?以前老师有讲过,但是忘记了,

网友A:
RAMP指令,给出一个在2个数值之间变化的数,你把这个数用于脉冲的频率,就可以控制步进马达的匀速加减速。

网友B:
将M8026置1,将D1、D2分别设为速度(频率)的初值和终值,将D3作为PLSY的频率软元件, 配合PLSY指令使用,原理上来说可实现梯形控制。但这时也有几个疑问:1.plsy的脉冲量要不要设为k0?2.拐点信号如何得到?若用INCD指令,但INCD指令只针对外部计数,难道要再配一个编码器?三菱究竟能不能象siemens一样对内部脉冲计数?3.利用拐点信号重装初值和终值然后再次驱动RMAP指令即可?4.这时候M8029的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会否有冲突?5.关键一点,减速起点如何确定?如1所述定位是该依赖频率还是该依赖脉冲量呢?

这是我在看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问,希望路过的工控达人能够不吝赐教,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