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留浮点数据小数点后两位……

楼主(2011-07-16):
师傅你好……

      我收到一个浮点数据  怎么保留浮点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2位以后的数据忽略不计……用一些什么指令……求指导……

网友A:
浮点数 乘100 再 取整,  再除以 100  就是 整数部分, 取余 就是2位小数部分;

网友B(2011-11-24):
做成一个功能块 应该就可以反复调用了吧?

网友C:
1楼的最简单,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