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正反转,发热的厉害,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6):
设备上有台送纸的电机,需要正反转往复送料,最大频率时大约5S正反转一次,发热的厉害,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现在是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我用变频器也试过,不到一小时还是发热。

网友A:
卖废品,娶新娘

网友B:
正常现象,可以在停车后串入吸收电阻试试看,我也没有试过,不然只能加风机了,我们厂的这种设备一般都伴有大功率风机吹着。效果还可以。

网友C:
电机发热正常啊。问题是温升多少?最好先测量一下温升,然后向电机厂商询问是否现象正常。如果超过了允许范围是不是负载太重或者往复频率过高,实效转矩超过了电机的额定转矩?

网友D:
过热主要是由于启动、反转制动过流造成的,用变频器工作在限流加进速是应该不会过热,但加减速时间会加长,也许工艺又不允许。

强制风冷,提高冷却效果!

网友E:
可以使用转换机构比如齿轮、拨叉、弹簧之类的控制往复送料设备,电机呢一直正转的旋转下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转换机构比如齿轮、拨叉、弹簧之类的控制往复送料设备,电机呢一直正转的旋转下去。

或者加风机强制散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转换机构比如齿轮、拨叉、弹簧之类的控制往复送料设备,电机呢一直正转的旋转下去。

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可以使用转换机构比如齿轮、拨叉、弹簧之类的控制往复送料设备,电机呢一直正转的旋转下去。

或者加风机强制散热。

网友I:
采用变频器做正反转控制,按正常正反转工作时间设置斜坡,设置停车制动,大功率(10KW以上)的要外配刹车电阻。利用变频器制动,制动能量被刹车电阻变为热量消耗,发热量是同样的,只是热量由电机转移到了变频器的散热器上,注意变频器的温度。

网友J:
改变控制方式吧,如果是小电机,就用风扇吹着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了在想。有个人在灯饰厂做,他说攻丝那个电机经常烧毁,就是经常正反转所至,搞得整个厂不得安宁。然后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这样那只有搞机械式的,利用电磁离合控制了,电机一直处于一个方向运行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L:
收藏了  还没有见到这么频繁的正反转   解决方法 也值得学习

网友M:
用变频专用电机吗?不然就用风扇一直吹着吧。

网友N:
一个话,用大一点功率的电机,就不会烧.信不信由你,

网友G:
机械可以完成的事,不要硬是用电机正反转,这种愚蠢的思维方式要改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个话,用,就不会烧.信不信由你,

大一点功率的电机照样热,总在启动状态,电流大呀

网友P:
可以在电机的后面加一台独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