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11-07-16):
这是制袋机上用于检测张力的传感器,请问这个传感器叫什么?是角度传感器吗?从那能买到?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角度传感器。。。。。。。。。。。

网友B:
只是比较常见的接近传感器!!

价格比普通的稍贵一些!

网友C:
常见的接近传感器!!

网友D(2011-08-17):
不错,确定是角度传感器,

网友E(2011-10-19):
普通金属接近开关,很便宜的,还没光电开关贵,你看是NPN,还是PNP的,要检测角度应该用编码器的。电子城都有卖,几十块钱一个。你的这个设备不是很先进,张力控制好的设备应该用压力传感器,张力控制器,磁粉扭矩离合器的组合来控制

网友F:
你去我的网站看一下www.mingke518.cn.alibaba.com

网友G:
上边的是接近开关 下边的盒子里面是电位器 摆杆带齿轮转动的

网友H:
也有可能是编码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上边的是接近开关 下边的盒子里面是电位器 摆杆带齿轮转动的

同意七楼的意见

网友J:
。。。。。这是角度传感器???请问怎么传感?怎么检测角度??

这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接近开关啊~~~~~几块钱一个到处都是。。。

现在用于检测张力摆臂的都是电位器或者编码器。。这应该也算是你所谓的角度传感器吧。。这类传感器都是有一根通轴跟你的机械旋转架构相连接的。。。。。。两者都是用于检测角度变化,不同的是前者是模拟量信号,后者是数字量信号。

网友K:
应该是角度传感器吧.

网友L:
角度传感器

网友M:
楼主把上面的铭牌抄来不就行了。还让大家猜个什么呀?俺们估计也就是个接近开关。

网友N(2011-11-28):
引用 网友G:
上边的是接近开关 下边的盒子里面是电位器 摆杆带齿轮转动的

网友O:
从图片看,好像是制袋机三封张力浮辊放料控制装置,组件是一个接近开关控制启动停止,小盒子里面是一个扇形此轮,通过外面的拐臂带动扇形齿轮,驱动电位器,检测浮辊位置,电位器反馈的电压作为放料变频器辅助速度给定,可以跟随制袋机的车速,实现均匀稳定放料。注意,车速变化较大时,要调整变频器的下限启动频率,现在也有用主机速度信号给定放料变频器主速度信号的。

网友P:
上面那个是接近开关

下面那个铁方盒是一个电位器式的传感器

网友Q(2012-07-09):
我感觉是用接近开关,然后计数

网友R:
左上角的是限位开关,右下角的金属盒内应该是个齿轮带着个精密电位器,来测量角度。

网友S:
普通接近开关,那里有个螺柱。

网友T(2013-04-09):
是接近开关,看是NPN还是PNP

网友U(2014-07-21):
应该是接近开关,不是角度传感器,可以用个电位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