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1-07-1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因为程序里判断电机运行故障时用到时间继电器。
即当电机输出与电机反馈差别一定时间后为故障。
因为电机数量比较多,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的数量不够用了,
不想用计数器来代替,
所以看大家有什么方案思路来解决不能

网友A:
你是说输出点的数量大于时间继电器的数量?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如果有更高级别的PLC,就换PLC,时间继电器会多一些

网友C:
一般可使用计数器、或数据寄存器当定时器使用,数量太多的话、使用起来可能不方便;
不知数量多到什么程度。

楼主:
用的台达的PLC,时间继电器256个,电机数量约180台。里面的时间继电器用于控制的不够用了,所以看看大家怎么解决。硬件已经没法换了,柜子都做好了,只有动程序了。原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但随着客户和工艺的要求调整,所以用到的时间继电器就多了,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时间差,有些可以共用同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呀

网友E:
是否考虑用秒脉冲+移位,180台电机就用180个移位。如果N秒后,移位N次,同时PLC未受到电机的反馈,PLC就SET-M,否则就RST-M。

网友F:
方法很多, 计时器不 并发运行的话,  依次调用定时指令;  也就是说 并行执行的定时器有多少个? 不超过PLC 定时器数就行;

网友G:
可以用秒脉冲+计数器、秒脉冲+INC指令。

网友H:
台达PLC里面有M1013、M1014、M1015之类的系统内部继电器,完全没必要用TMR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秒脉冲+计数器、秒脉冲+IN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