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可以当220V电源线使用吗????

楼主(2011-07-16):
补偿导线可以当220V电源线使用吗????

网友A:
        什么地方的补偿线,220V的电流大吗? 如果你的这根线没有使用,线径能适用的现在的的拖动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热偶的补偿导线   现场电流 10A

网友B:
补偿导线电阻较大,10A怕不行。

网友C:
热偶的补偿导线是合金金属,其阻值是较大的(偶没量过),不过用来作为电源线是不妥的。补偿导线于普通铜芯电缆的价格差不多,为什么要用其作为电源线呢。

网友D:
不太清楚恐怕不行吧。

网友E:
只要导线不发热,小电流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应该考虑你用什么样的负载,不建议这么使用啊!

网友G:
真浪费,用铜导线不是一样,再说铜导线电阻小更好的

网友H:
补偿导线两根导线的材料是不同的电阻也不一样的,导电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I:
电阻太大,长期使用估计发热有危险,短时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J:
补偿导线电阻比较大,且比较贵,自己考虑吧

网友K:
 补偿导线电阻值较大,两根线之间绝缘也不是很好,价格也不便宜,最好别用。

网友L:
不能,补偿导线的绝缘强度 达布到220V的电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