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57CTD与PLC200如何通信,求救

楼主(2011-07-16):
各位大侠,用触摸屏与西门子plc200通信,RS485线做好了,波特率等也设好了,可就是通不上信,错误是:com2 station 1;read error,controller no respnse....怎么通信?

网友A:
先从硬件:线是正确的。

再看通信设置是不一样

如果不行换一个PLC再试一下!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先从硬件:线是正确的。

再看通信设置是不一样

如果不行换一个PLC再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线是按照485做的,现在是不知道plc用什么协议,触摸屏这边怎样设置

网友B:
胡乱设置 能通的可能性不大

好好看手册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胡乱设置 能通的可能性不大

好好看手册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好好看了,用modbus协议,rs232协议,触摸屏和plc的站号怎么设置?

网友C:
s7-1200本身只支持tcp口,delta人机可以与s7-1200直接使用以太网来通讯,

如果s7-1200如果配置有Cm1241(rs485)或者CM1243(RS232)  也可以与delta人机直接使用modbus rtu通讯

网友D:
Delta B系列RS485的COM是1+;6-與A系列的不一樣的。不知道樓主又注意到沒?

楼主:
对:liujian5118 关于

Delta B系列RS485的COM是1+;6-與A系列的不一樣的。不知道樓主又注意到沒?

内容的回复:这个我知道,我是按照A系列的手册做的通讯线,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对:aibi 关于

s7-1200本身只支持tcp口,delta人机可以与s7-1200直接使用以太网来通讯,

如果s7-1200如果配置有Cm1241(rs485)或者CM1243(RS232)  也可以与delta人机直接使用modbus rtu通讯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S7 20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是刚接触,现在弄出来了,感谢各位的关注。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胡乱设置 能通的可能性不大

好好看手册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知道咋回事了,在plc里根本就不用写modbus协议,直接控制内存地址就可以了,刚开始接触,呵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