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系统增益调整不良导致的振荡、振动问题

楼主(2011-07-16):
关于伺服系统增益调整不良导致的振荡、振动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振荡?增益的原理是什么呢?还有伺服自整定又是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A:
振荡可能的原因:
1. 系统增益过大。
2. 系统共振点未得到很好抑制。

自整定的原理取决于你采用的自整定算法是什么。

网友B:
增益过大,控制系统失稳。

网友:
增益增大后,闭环系统带宽变大,即截止频率变大。截止频率过高,致使高频的干扰信号被放大,引起机械系统振动。如果增大增益的同时,通过低通数字滤波器将高频扰动截止掉,可以降低甚至克服机械系统的振动。 理解不了的话,找本自控原理翻翻。

网友:
至于自整定,如果你的控制算法是基于数学模型的,则每一个参数都有明确物理意义。自整定就是通过观测估计某些物理量,如转动惯量等,用观测估计的物理量来整定优化控制器参数!至于整定和优化的算法,是根据数学模型用自控原理的控制算法计算的。

网友:
国内有些公司号称不根据数学模型自整定,最近好像不宣传了。这些公司的算法,不好评论!大公司的产品都是根据模型自整定的!

网友:
说个小插曲: 国内某公司和国内某211高校的某位硕导搞伺服自整定,方法就是跟模型无关,直接测量共振点时的增益值,然后由这个增益值根据PID经验公式(感兴趣的百度一下)整定。这方法真让人苦笑不得!整定的时候,先把让电机转动、设备震段时间,然后才整定出来。这伺服要用在精密设备上,这个震动还不把设备搞坏?

网友C:
1、系统增益调整过高导致的振荡、振动问题与系统机械共振是两码事!

网友C:
2、机械共振,只与频率有关,与增益无关;

3、只要避开、远离共振频率,才能避开共振;

网友D:
PID自整定算法多半是采用Ziegler-Nichols法去整定的,是经验得出的方法。先调增益,直到振荡第一次出现。然后这个临界增益求D及I参数。

网友E:
就是楼上说的这方法!问题是,先让系统震,在有些工况下是无法这么用的。正经公司(安川、松下、西门子等)做自整定的没有这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楼上说的这方法!问题是,先让系统震,在有些工况下是无法这么用的。正经公司(安川、松下、西门子等)做自整定的没有这样做的!

正经公司(安川、松下、西门子等)做自整定怎么做?

网友D:
我不知道其他的所谓的“正经公司”是怎么做的,但我知道松下采用的就是Ziegler-Nichols法进行自整定的。

网友:
麻烦上面的兄台找份松下资料关于Z-N法自整定的说明数发给我。我测过松下A4,记得是左转一段时间、右转一段时间,然后自整定结束。

网友:
A4有实时增益调整功能,这个实时调整功能用Z-N法自整定是做不出来的! 详细框图请参阅A4说明书的78页的8-4 适配增益调整!

网友:
麻烦TellTruth找份松下用Z-N自整定的说明书资料和控制框图发上来,我学习学习!我在A4的说明书里找不到这样的内容,并且从控制框图上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不是用的Z-N自整定的方法!

网友F:
惯量匹配很重要,先检查一下是否匹配;不然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G:
这个得看实际情况,如果是振动噪音,即频率较高,那是增益过大导致的;要是低频的振动,那是增益不足的表现;要是纯粹是很低频的振荡,那是负载惯量不匹配(或者机械系统刚性较低)导致的系统较大的负载扰动引起的,这时要么提高机械系统刚性,降低负载惯量比;要么去提高伺服参数的刚性。即根据振动或振荡的频率,分为几百上千Hz的高频,几十Hz的低频和几Hz的超低频三种情况去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