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方面求助

楼主(2011-07-16):
变频器制动电阻阻值和功率什么关系

比如都是28欧的电阻,一个功率500瓦一个功率250  请问区别在哪

功率的大小对制动效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同阻值电阻器,功率大的电动机大。

网友B:
变频器制动电阻作用就是当电机运转到停止的过程中,其实电动机是在发电状态,为了保护变频器,一般都采用制动电阻来吸收此时的电能,电阻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能吸收的电能的多少。

网友C:
制动功率250瓦以内,两个制动效果一样

超出250瓦后,500瓦的那个电阻正常工作,250瓦的那个电阻会发烫甚至烧掉。

网友D:
1、制动电阻的功率等于电机发电制动的功率就好;

2、在不知道发电制动功率的情况下,可以用电机额定功率估值;

3、现在用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估值的多,觉得用电机的额定功率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