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壳断路器和万能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11-07-16):
对于低压380V系统中额定电流300A的低压配电柜,选用塑壳断路器和万能断路器的区别?

对于价格来说,塑壳断路器肯定低,什么时候需要选用万能断路器?

网友A:
个人认为300A选择塑壳断路器就可以,短路分断能力应该也够了,如果客户要求高分断能力、有钱,那也可以用万能断路器!呵呵

网友B:
个人偏爱万能断路器,

因从未看它坏过,

还有过电流时,动作灵敏,可靠。

网友C:
1、万能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

2、断路器分框架式和塑壳式,塑壳式分微断和塑壳断路器两大类;

网友D:
万能式就是框架式,主体由金属框架组成。塑壳断路器的主体是一个塑料壳,微型断路器应该也算塑壳断路器。选用断路器的依据是:1.短路分断能力。2.额定电压。3.额定电流。

当用塑壳断路器时,额定电流虽然满足要求,但短路分断能力不够时,就应换用框架式。一般情况同电流等级下,框架式的短路分断能力比塑壳式的大。

网友E:
300A级别就选塑壳吧,价格便宜,功能也能完全满足要求,况且尺寸较小,也能节省不小空间

框架断路器比较适合使用在大电流系统中,特点是价格高、尺寸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万能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

2、断路器分框架式和塑壳式,塑壳式分微断和塑壳断路器两大类;

网友F:
需要对电流进行三段保护的选用框架断路器。

网友G:
万能的我见过坏的,坏了还修不好。唉,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可靠的。

网友H(2011-08-26):
万能式主要用在进线开关和电流大的馈线,一般出线用塑壳开关

网友I:
用塑壳断路器就可以,300A的额定电流没问题,安装方便,空间小还经济! 关于塑壳断路器和万能断路器的选用,万能断路器一般安装在变压器低压侧做总开关,开关容量大!分断能力强!可靠性高!塑壳的断路器一般安装在万能断路器的下级作为一般的负荷开关(电动机、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