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

楼主(2011-07-16):
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将变频器串联在用户软启动器后面使用,将在变频运行时,直接闭合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不知道到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1、“直接闭合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是电机直接通过接触器与电网连接;

2、“需要将变频器串联在用户软启动器后面使用”,是运转中电机切换变频运转,这是上述接触器又要断开;

3、所以这个旁路接触器就没有用处了!

网友A:
4、我觉得你有问题,用变频器软启动电机,是真软启动,干嘛要在变频器前加一个没有软启动作用的软启动?

5、钱多烧包是吧???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当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直接闭合旁路接触器,不启动软起动器;

楼主: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1、“直接闭合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是电机直接通过接触器与电网连接;

2、“需要将变频器串联在用户软启动器后面使用”,是运转中电机切换变频运转,这是上述接触器有要断开;

3、所以这个旁路接触器就没有用处了!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就是当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直接闭合旁路接触器,不启动软起动器;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1、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软启手动备用;

2、变频软启动后切换工频,是主电路;

网友B:
在前级并就可以了,串在后面,没多大实际意义。

网友C(2012-11-27):
当然可以了,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