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P14SS的485接口怎么用的?

楼主(2011-07-17):
    我刚学台达PLC,有个问题,DVP14SS的485通讯端子只有两个怎么用的?能否给个参考实例。谢谢!

网友A:
做为通信用的,和变频器,触摸屏;其它功能模块;!!!

网友B:
RS485就是两个端子,这是一种通讯接线方式,至于上面跑什么通讯协议,那是另一回事,和别的也支持RS485通讯的设备,+接+,-接-就OK。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两个端子,一正一负,通过9pin接头可以接到触摸屏,9pin接头接线是1,4脚短接,然后接到负,2,3脚短接,接到正。

楼主:
能不能举个连接组态王的例子?

网友D:
RS485就两根线,+、-,只要正对正,负对负接线就可以了,协议是自己定义,如果这点都没明白的话,建议看看台达的plc编程的101例,组态王只是一个组态软件,跟接线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