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漏电保护为什么一通电就跳?

楼主(2011-07-17):
我这边有一个电加热锅炉。是380V Y型连接 每个加热装置功率是27千瓦。现在在主回路上加装了3P漏电保护(未接N,因为接线处无接线单子),但是一上电就跳闸。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原因。把负载拆除后,就不跳了。

我感觉并不是加热装置漏电,因为就是漏电,也不能所有的全漏。以前也做过这种装置功率都一样,做完后就没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套系统一上电,漏电保护就跳了,请老师们讲解讲解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清楚!!!!!!!!!!!!!!!短路?选的太小!!!

网友B:
每路功率是27KW,加热装置电流倍率约是1.55,所以每路电流约41A左右,我选的空开是50A的,漏电是cigi c65 ele 63A(动作电流30mA),应该不是选小了。

每组加热装置带着3根电阻丝,如果短路,电阻丝的阻值肯定会变,但是我量了,所有加热丝的电阻值一样。

网友C:
这个剩余电流保护应该采样300mA动作电流的。肯定有漏电,如果你有漏电流钳型表(mA级的),把三根相线合一块测量的电流值就是漏电流。

网友C:
跟三相平衡与否没关系。

网友D:
有没有用摇表摇过对地电阻,我估计还是漏电.

网友E:
是不是在连接时,在末端接零线了?我觉得可能是零线混用了!3p的漏电开关是作为不平衡保护使用的,如果27kw的加热丝是3/6/9根的话,接完应当是平衡的,如果不是,就不平衡,一送电就跳了。

网友B:
如果是零地混用的话,控制回路是不应该有220V电压,并且我三相对零都是220V,我也想过测电流,但是只要上电就跳无法测量,我也是过只接两相线,但还是跳。

网友B:
我在想,会不会和机组没接地有关,如果把机组外壳的接地接到我柜中的电源的地排上是否可以?

网友F:
你的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你的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

刘老师您好:你说的接线错误是指三相电接错了么?

我的接线是总断路器,出线到分路3P开关,经漏电保护到接触器,在从接触器下口到负载。

我摘了负载后漏电就不跳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主线上的三相漏电保护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即零线也通过漏电保护,你的电加热炉用了零线和一根火线,对吧?零线却没有记入三相漏电保护,造成三相保护认为你用的那一相火线漏电,所以,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主线上的三相漏电保护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即零线也通过漏电保护,你的电加热炉用了零线和一根火线,对吧?零线却没有记入三相漏电保护,造成三相保护认为你用的那一相火线漏电,所以,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就好了。

还真不是,我的加热装置是380V Y型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接线是总断路器,出线到分路3P开关,经漏电保护到接触器,在从接触器下口到负载。

我摘了负载后漏电就不跳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1、如果你的接线没有错误,那就是漏电保护了!

2、查设备是否真漏电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这个位置的剩余电流保护应该选300mA动作值的。

网友H:
是380V Y型连接 每个加热装置功率是27千瓦,3P漏电保护空开是50A,你算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I:
是过流跳的吧,

检测线路还是负载问题,可以搭一个假负载试一下,就可以判定是线路或漏电保护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380V Y型连接 每个加热装置功率是27千瓦,3P漏电保护空开是50A,你算一下电流是多少?

“空开是50A”,楼主这样说的吗?

网友J:
一般有几个可能,1,Y点接地或接错线 2,接点松 3,负载绝缘低 4,过流引起跳闸

网友K:
把中性点和N连接起来看一下,最好是用4P的空开

网友L:
自然泄漏电流过大,电吧机一般不上漏电开关

网友M:
每个27kw那总功率81kw,电流要120A左右,你那3P空气开关是不是小了

网友N:
用摇表摇一下加热丝的绝缘,有可能绝缘破损了,

网友G:
对:努力在努力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主线上的三相漏电保护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即零线也通过漏电保护,你的电加热炉用了零线和一根火线,对吧?零线却没有记入三相漏电保护,造成三相保护认为你用的那一相火线漏电,所以,换成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就好了。

还真不是,我的加热装置是380V Y型接法
内容的回复:

你的加热装置是380V Y型接法没错,那是三支加热管,我说的是机器里面有接触器什么的需要控制,是用单相控制吗,你取了零线和一根火线?

网友O:
    容量加大,三根27KW,总功率81KW(加热装置是380V Y型接法,总电流为123A);(每路功率是27KW,加热装置电流倍率约是1.55,所以每路电流约41A左右,我选的空开是50A的,漏电是cigi c65 ele 63A(动作电流30mA),应该不是选小了。)

网友P:
把零线去拆除,开关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Q: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掉闸一般个零线有关系

网友R:
需要预付费电表,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的请联系13561663152!~董先生

网友S:
漏电保护器就是漏电起保护,漏电保护器起跳就是有漏电的地方,拆掉负载不跳了并不能证明就是负载有问题,有可能是保护器到负载间的线缆绝缘损坏,没有负载时电流小绝缘好,有负责时大电流导致电缆发热绝缘间产生漏电现象。